[求助] 新手求助:8051核作为主设备接在wishbone总线接口怎么连接?

楼主(2012-11-16):
rt在线等大神解答

网友:
这个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1. 两者规格不一样, 一个是8bit一个是32bit
2. 8051的控制,数据线是双向, 而wishbone是单向的, 所以....
3. 两者的速度不同, 8051如果不提高主频,那么wishbone会有大量的带宽被闲置, 如果51提高主频, 双向总线的控制的复杂度就会大副提升, 没研究国c8051fxxx, 估计应该舍弃了双向总线的结构.

我是初学者, 乱说一齐未必全对,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个难度很大

网友:
8051 Slave to Wishbone Master Interface
http://www.opencores.org/projects.cgi/web/wb_mcs51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啦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