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可以直接调用mos管,但是无法编辑,求助

楼主(2012-11-16):
CSMC 0.5um的工艺,比如画一个10u/1u,multiplier=10的n管,可以通过对应的工艺库st02调用出来,然后在调出来的基础再画,感觉比较方便快捷,但是调出来的mos管无法编辑了,怎么办?

网友:
哥们,你账号都混到这个级别了,还问这种问题么。flatten pcell才能编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我混别的版块比较多点,pcell是不是一个要安装的功能?我的版本是ic610,需要安装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散pcell不就行了

网友:
你要怎么编辑?是想把10个finger改多或者改少呢?还是要将宽长比改大/小而finger不变?

网友(2018-06-29):
有的时候,你把软件重新启动一下就好了,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可以试试

网友:
IC610蠻多功能怪怪的,
先重啟看看,
步行在打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