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eil C头文件中的extern变量老是提示ERROR:MULTIPLE PUBLIC DEFINITON

楼主(2012-11-16):
在一个头文件中定义了extern全局变量,在其它的源文件中引用该头文件(多个源文件),build时老是说ERROR:MULTIPLE PUBLIC DEFINITON,该如何办?extern还是不会用啊,蛋疼~

网友: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多半是因为在前面出现了如下定义

#define extern

可以查看下代码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3-01-23):
use this style in your header file:
#ifndef MYHEADER_
#define MYHEADER_

extern ....
.
.
.

#endif

网友:
遇到这问题,我都改成全局变量,嘿嘿

网友:
对,改成全局变量
反正我也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