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高共模电压的4路运放

楼主(2012-11-16):
各位大侠:
         运放的供电电压+5V或24V,需要检测共模电压24~36V的差分输入信号(电流检测),请帮忙选择合适的运放。检测精度要求不高,最好是价位便宜的运放,谢谢!

楼主:
你好,请问你是要检测电流信号吗,还是要检测电压?如果是检测电流的话,那么我们这边有可能专门检测电流的相关芯片。

电流检测的话,请参看下面的网址:

www.ti.com.cn/.../parametricsearch.t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