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903做双门限比较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11-16):
最近利用LM2903比较器做了一个双门限比较电路。上门限是12V经过分压得到6.85V,下门限是12V经过分压得到2.45V。比较电压为13.7V时,比较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这个比较电压指的就是VCC_BAT电压。当电池接入时,电路可以正常输出所需要的电平,但是当电池断开之后,LM2903的输出脚(1脚)处,输出约为1.9V,同时,三极管的B极为0.6V,PMOS管的栅极为11.4V。而未接电池前,测量PMOS管栅极约为14V。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关键是三极管连接的电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