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A129U放大PH电极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2-11-16):
按照OPA129U的PH电极信号的放大的参考设计做了一个电路,结果接上PH电极后,电压输出不稳定,电压变化很大,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个PH电极在25度时阻抗250M欧 ,而参考设计的有500M欧,怎么输出还是不稳定?

楼主:
你好,建议可以输入稳定的信号源,这样可以判断输出不稳定到底是输入信号不稳定,还是运放不稳定,一般来说,如果输入信号比较稳定的话,输出信号则也会相对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