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pt分析发现input hold违例,重要吗

楼主(2012-11-16):
先将时序图附上,求各位大神帮忙啊。。。

网友:
如果SDC正确的话,就得fix
需要与前端沟通

网友:
hold违反,必须修正。当然前提是,前端约束是合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不能细说一下,您的意思我不太懂,我刚学pt,谢谢

网友:
学学了啊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3楼,您好,你您所说的前端是合理的,在这次的问题上,是特指具体哪个方面啊?哪个设置的不合理啊?

网友:
就是design compiler输出的SDC文件,是否正确

还有就是所加端口约束及时钟skew是否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sdc是否正确,怎么看啊?set_input_delay我不知道怎么估计,就取了两个值max和min,max取得是时钟周期的30%到40%,min就直接去的1(大约只有时钟周期的5%),不知道这样取值的话,合理吗?谢谢

网友:
chip IO需要review input delay max/min设置;Partition IO timing可以不用太care,到更高的层次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