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DDR3的EMC问题

楼主(2012-11-17):
DDR3现在已经拥有很高的速度,也是EMC值得关注一点!想请教下,DQS信号为什么容易辐射,辐射的频点是否与时钟频率一样?

网友(2012-12-21):
DQS 信号类似时钟信号,其边沿比较陡峭,所以能量比较大,那么产生的问题也会比较多点。。。

网友(2013-05-08):
很想知道结果

网友:
DDR3 的clock易干扰,同其它走线间距要大。且低层最好是完整的GND。

网友(2013-06-20):
AMD建議Clock參考電源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