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D flip-flop與TSPC間差異性

楼主(2012-11-17):
爬文發現暫存器方面比較少資訊
目前在高頻電路像VCO,PLL方面的暫存器好像都是使用TSPC,那一般邏輯閘組成的D型正反器與TSPC之間的差異性在哪裡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TSPC 是动态的,要求时钟速度不能太低,并且TSPC功耗很大,但TSPC可以工作在更高的速度。

网友(2013-05-14):
俺也来学习一下。请画个TSPC的线路图传上来

网友(2020-01-02):
for you ref.

TSPC DFF.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