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sim仿真求助,仿真跑死现象~

楼主(2012-11-17):
小弟在运行ncsim原理图仿真时,仿真会在某个时间点停止,不再运行(现象:xxxxns+xxxx,加号前时间停止,加号后依然在跑),是不是某个逻辑冲突了,但是又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有没有大侠遇到过这种问题?怎么处理这种问题?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有combinatianal loop,检查一下吧

网友:
检查一下吧

网友(2019-01-10):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说具体一点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mbinational loops are among the most common causes of instability and unreliability in digital designs. They should be avoided whenever possible. In a synchronous design, feedback loops should include registers. Combinational loops generally violate synchronous design principles by establishing a direct feedback loop that contains no registers. For example, a combinational loop occurs when the left-hand side of an arithmetic expression also appears on the right-hand side in HDL code. A combinational loop also occurs when you feed back the output of a register to an asynchronous pin of the same register through combinational logic.

网友(2019-05-05):
先改用 modelsim.
修改 modelsim.ini 中的 iteration limit 以確定是不是真的有combination loop-back

网友:
logic error. dead lock l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