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rep 搜索是忽略.svn的问题

楼主(2012-11-17):
我在用grep搜索字符串时在.cshrc中加了setenv GREP_OPTIONS "--exclude=\.svn"

然后搜索字符此时:grep output_cb_file * -ri ,可以忽略当前文件夹下面的.svn文件夹,对于当前文件夹下面的子文件夹的.svn就不能忽略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bash下试了这个:
1-grep "" .* -ri --exclude=\.svn 只能滤掉本目录下.svn
2-grep "" .* -ri --exclude-dir=\.svn 是可以同时滤掉./.svn和./.test/.svn的结果的

不知你那种配环境变量是怎么配(我猜是在cshell下吧?)。 你把选项中找找有没有叫做“exclude-dir”的选项。
用这个带dir的估计就行了。

网友:
记住了,--exclude-dir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弓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过奖过奖

网友:
以前都用exclude,现在知道还有一个exclude-dir,多谢了

网友(2018-01-17):
这样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