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图了!高手快来啊!我的32K晶振电路流片回来不准了,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2-11-17):
晶振电路结构如上图,用该晶振电路作为时钟进行时钟翻转,一个小时约快了5分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还请高人指点!

上图了,高手快来啊。
RF和INV线路图
Crystal模型
反相器开环增益
开环皮尔斯振荡电路的频率响应

网友:
图是简单的图,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
Rfb是怎么实现的?仿真各种corner下的model了?
仿真结果是OK的?
晶振model准不准?

网友:
外围的温度和电压,干扰,……

网友:
please upload your detailed schematic sheets so that we can help you

网友:
频率大小好像只跟晶振和CL大小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图了,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真没发现问题,这个流片时间比较紧,没怎么研究,换成SMIC11工艺就直接流片了。我之前看文献说RF的作用是为INV提供直流工作点的。还有其它什么作用吗?除了对启振有影响,对输出频率大小也有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图了,看下哈

网友:
AC 幅频扫描没?反相器要用倒比管

网友:
INV的看不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图太大,要下载了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新增AC扫描,我的线路中的反相器用的就是倒管。

网友:
反相器倒比管的尺寸应该设计为多少值得深思。建议你做一下Pierce的闭环AC仿真,检查一下谐振点的频率以及环路增益。
大致判断是电路的gm过大造成谐振频率偏差过大,可以尝试增大外接的负载电容到16pF或者25pF,提高环路所需的gmA,这样对频率的精度应该会有所帮助。
FYI

网友:
回复 楼主:
It seems that your gain and phase simulation of your crystal osc. doesn't correct. please open the attached file

网友:
以前网友讨论的原因,我看都不太象。
频率偏移5/60,看上去是很大的偏移了。我怀疑是否测试错误?或者其他简单的原因?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那个反向器不一定是要倒比管的,反馈电阻 倒是值得注意

网友:
你的反馈电阻有点问题,怎么Pmos 的L是Nmos的3倍,反了吧

楼主:
非常感谢大牛们的指导,让我受益非浅。现在找到一个问题就是后面那个施密特触发器的迟滞为60mV, 而观察晶振输出发现XOUT的噪声就有100mV。因此推断在迟滞区域产生多余脉冲。如果不用晶振,而在XOUT端灌入32K方波,发现时钟一天也变快了5分钟,其它原因还待查找。

网友:
增加cl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感觉schemitt就是错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了方便上传,我重新整理了一个线路,不小心弄反了,流片的是正确的。

网友:
问:1、该32KHz晶振电路与市场销售的32KHz晶振有何区别?
    2、能推荐一两篇这方面的论文吗?
    谢谢!

网友(2012-12-28):
回复 楼主:
首先,晶振能振,那么你的晶振电路就问题不大。基频晶振没那么难,基本上随便做都能振。
其次,一般晶体会有谐振电容要求,也就是CL的值是有要求的。你要根据要求选择CL或者你内建CL?
再次,一般晶体只要稳定,你的CL符合要求,每天大概差2s,也就是25ppm左右,差多了是你的其它电路有问题,和晶振电路无关。
最后,怀疑你的施密特出了问题。个人建议没必要加施密特,如果想要一个标准的方波,那么加个level shifter。否则直接加inverter整形就足够了。

网友:
可能是晶振模型不准确,也可能是寄生参数与仿真时差异大,主要就是这两点

网友(2013-03-01):
初次接触晶振,学习了

网友(2013-12-04):
没理由说外接信号源还有相同的情况发生,看来肯定是后继的施密特触发器设计的不好。

网友:
晶振核心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输出最好不要直接接施密特触发器
pvt下会引入问题

网友:
首先确认一下,你这个是不是RTC的时钟,内置6pF电容的吧?如果是这样的,没做修调肯定是不准的,电容的工艺偏差太大。主要问题在你的电容精度上。可以通过在外部加电容调一下看看,这个是最大可能。建议排除这个问题在找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2014-08-12):
不懂,只能膜拜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后面那个施密特触发器的迟滞太小了,改大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的施密特有些奇怪,为什么在输入输出之间加反相器呢?我看的施密特里都没有加这个。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网友(2022-02-16):
请问下,为什么晶振引脚那里会有100mV的噪声呢?  理论上晶振的噪声性能应该很好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