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简单的跨阻放大器电路图

楼主(2012-11-17):
小弟初入模拟大门,最近在看跨阻放大器,有点迷糊了,分析不清电路的结构……上边是一个简单的共源和一个源跟随器,不知道电路如何工作,电流时如何让mos管u1开启的?可能是负反馈方面没有理解好……还有,电容在此的作用是什么,感觉老是抓不住电容的作用,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
菜鸟理解希望不要误导到你,我自己理解是在没有C1的时候,第一级就是共源级,电流源和RF 与 RL形成了U1的VGS, 来控制UI的导通和关断,整个电路可以看成是两级运放,电容C1应该是米勒补偿电容补偿用的吧,敬请大神来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电流源流过RF与RL产生栅极电压是U1开启,是吧,然后在out产生输出电压,那我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个电压是只通过RF反馈回栅压呢,还是通过RF与RL的比例呢……

网友:
我自己的理解是通过RF与RL来分压提供反馈的,纯属个人见解,还往大神指点,

网友(2017-01-16):
RF和RL构成反馈网络,整个反馈网络分析如下,U1_G受扰动增大,U1_D减小,OUT减小,此时OUT和I1线性叠加后作用于U1_G,所以此时U1_G有减小的趋势,从而使整个电路受扰动影响减小。
个人愚见,不对之处请指教

网友(2018-08-08):
1.C1 is Parasitic capacitance composed of APD and mosfet,usually no extra design is required ;
2.RL can afford DC offset available of U1,meanwhile for ac gain and BW you nee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