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gds文件导出的出错

楼主(2012-11-17):
我在导出gds文件的时候五十几个warning 显示的问题如图,在将这个gds文件导入的时候 看不到版图, 请问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是我的库文件少了什么东西吗? 哪位知道帮帮忙  谢啦!!!!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面提到的Stream layer rules 是什么啊 这个文件应该在哪? 是不是我安装库的时候没有导入这个文件啊?求解答。。。

网友:
先新建一个Library,与工艺文件关联。最后再将该GDS导出到该Library,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