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安装第一步就错了,求指点

楼主(2012-11-17):
按照教程来的,第一步启动installer_v2.0安装工具,就看到如下结果
hh@hh-virtual-machine:~/eda/synopsys/installer$ ./installer -gui
bash: ./installer:/bin/csh:损坏的解释器: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对linux基本不懂,那位大侠指点下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给个安装csh的方法

网友:
输入csh,然后回车试试。。。

网友(2013-02-25):
安装csh,我是在ubuntu下安装遇到相同问题,安装csh的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csh

网友(2013-03-27):
fedora :   su root 进root
yum install csh

网友(2013-11-15):
veri good!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