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 载入SDF文件错误

楼主(2012-11-18):
发吓所示:
ncelab: *W,SDFNET: Failed Attempt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timing check
但是文件路径又是正确的。

楼主:
所生成的sdf文件,无typical corner:如下图所示:
     (TIMINGCHECK
        (WIDTH (negedge RN) (0.2980::0.2980))
        (WIDTH (posedge CK) (0.2224::0.2224))
        (WIDTH (negedge CK) (0.3401::0.3401))
        (PERIOD (posedge CK) (1.0000::1.0000))
        (PERIOD (negedge CK) (1.0000::1.0000))
        (SETUPHOLD (posedge D) (posedge CK) (0.2219::0.2219) ())
        (SETUPHOLD (negedge D) (posedge CK) (0.1975::0.1975) ())
        (RECREM (posedge RN) (posedge CK) (0.2222::0.2222) ())

楼主:
encounter 下如何生成中间值,typical condition

网友:
第一个warning出现可能是因为你sdf和网表不匹配,或者是你仿真模型里面没有那个路径的specify,而sdf里面有,所以没办法找到;

没有typical的值因为你用的是bcwc模式,只有best和worst;

网友(2013-03-02):
RE: ncverilog 载入SDF文件错误

1,网表和SDF没对应;
2,仿真模型中没有SPECIFY那条路径,而用行为级描述的,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加option +sdfnoerror(modelsim下)

网友:
我来告诉你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问题产生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Synopsys和Cadence两大EDA业界巨头为了推广各自的EDA工具,如果你用Synopsys公司的PT来产生SDF的话,然后使用VCS做后仿真,不会出现楼主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用PT产生SDF,又用NCSIM仿真器来做后仿真的话,关于SDF的问题能折腾死你。
楼主遇到的问题只是其中之一。

解决方法:
重新生成SDF文件,并且生成SDF文件的时候,使用如下命令:

pt: write_sdf -context Verilog -input_port_nets -output_port_nets -no_edge  xxx.sdf

再进行仿真试试,问题解决了吧?

楼主问题解决后记得采纳我的为答案哦。

楼主也可以进验证群讨论:296081749。

网友:
为什么我的答案总是被删除?

网友A:
我来告诉你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问题产生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Synopsys和Cadence两大EDA业界巨头为了推广各自的EDA工具,如果你用Synopsys公司的PT来产生SDF的话,然后使用VCS做后仿真,不会出现楼主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用PT产生SDF,又用NCSIM仿真器来做后仿真的话,关于SDF的问题能折腾死你。
楼主遇到的问题只是其中之一。

解决方法:
重新生成SDF文件,并且生成SDF文件的时候,使用如下命令:

pt: write_sdf -context Verilog -input_port_nets -output_port_nets -no_edge  xxx.sdf

再进行仿真试试,问题解决了吧?

楼主问题解决后记得采纳我的为答案哦。

网友(2014-02-26):
回复 网友A:

   5楼正解

网友(2015-11-02):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按照您的方法重新生成了sdf,sdf返标比例提高到了99%多,但是原来没有返标的部分,还有没有返标上的;
写sdf时多加的这几个选项会不会只是表面上提高了sdf返标率,然而并没有把关键问题解决?

网友(2021-02-24):
请教楼主 这个怎么解决的,遇到类似问题。SDF 中 很多 SN 和CLK 的 hold没有标上,$recrem 反标率为1.56%

网友(2025-09-01):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你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问题产生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我改了,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