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2012B里输入configuremodelsim为啥提示未定义?

楼主(2012-11-18):
看教程 联合仿真先配置modelsim 可是输入命令却提示:
Undefined function or variable 'configuremodelsim'.这是为什么呢?我顿感十分衰啊!

网友(2013-04-14):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可能是版本不匹配的原因。
高版本的modelsim 或者 高版本的matlab与地版本的matlab、 modelsim搭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3-12-07):
新版本的matlab不支持这个接口函数了,但依然支持hdldaemon函数,可以跟midelsim联调

网友:
看看帮助手册吧,一般这种联合调试和仿真,都会要求进行参数配置的。帮助文件里肯定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