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timing loop?

楼主(2012-11-18):
在place 的时候发现这样的警告:
A timing loop was found. See file ‘CTE_loops.rpt。。。。。。。。。。。

请问这个timing loop 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
有些分频器电路中,寄存器就会出现timing loop.

网友:
timing loop 也就是一个loop,是指一条path,start点经过一系列的逻辑之后,又绕回到start point,形成了一个loop,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追问一句,这个timing loop造成waring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不是很清楚,既然是warning,而不是violation,那么只是提醒designer去check一下是不是人为这样的设计(像分频电路),还是设计上的错误;一个逻辑,绕了一圈,最后又来驱动自己,听起来不是很合理。

期待大牛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嗯,谢啦!
    期待进一步解答,呵呵!

网友(2023-01-14):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2023-02-16):
check timing ,会报的loop的 这得找前端确认的

网友(2023-05-31):
如果设计本身就是要求如此,那么如何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