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LC VCO的限制区问题

楼主(2012-11-18):
麻烦各位大牛!
     我知道 LC-VCO中当尾电流源的电流增加到一定程度,幅度接近VDD限制时,VCO会由电流限制区进入电压限制区,幅度与电流的关系不再满足4IR/pi,电流增加带来的幅度增加不明显。我的问题是:

     1.为什么工作在电压限制区幅度-电流的斜率趋缓呢?我原来认为在电压限制区,尾电流瞬态有较长时间进入线性区,导致共模点与地之间的阻抗较小,使得谐振腔的Q变为QL,谐振腔Q值的恶化了幅度。但是现在我发现即使尾电流源在饱和区,和尾电流源并联的寄生电容在两倍振荡频率时一样在共模点与地之间只有几十欧姆的阻抗,也就是说尾电流源是线性区还是饱和区并不是很重要,反正共模点到地阻抗都很小——这个理解显然不正确,但我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

    2.电压限制区、电流限制区的转折点如何取得?
    3.如果取得了电压限制区和电流限制区的转折点,实际工作点应该选在转折点偏电流限制区还是偏电压限制区一侧?我原来认为应选在偏电流限制区,但有人认为为了克服流片中的非理想因素,应该偏到电压限制区?
    谢谢各位!

楼主:
求教大家了。大家帮帮忙吧。小弟跪求了

楼主:
各位大神出来帮我解答下啊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了

网友:
菜鸟飘过,坐等大神~
LZ接触VCO的时间应该比小弟长,我仅说一下自己的看法讨论一下,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楼主指教哈:
我觉得随着输出幅度增大,尾电流开始进入线性区的话,V=nIR(n=0.5~4/π)线性关系不再成立,输出幅度增长变慢,是因为虽然增大了尾电流但是进入线性区的时间也越多,实际的电流比你预设的要小,就是所谓的电压限制产生的非线性吧。LZ你第2问里的意思是Q值降低,所以降低了上式中的R,从而降低了输出幅度对吧?我觉得问题就在这,其实共模点到地的阻抗对w附近的Q值影响不大,V=nIR=nIwL*Q这里的Q应该就是基波频率附近的Q值,而LZ所说的应该是2w附近的Q值,此Q值非彼Q值吧。
电流限制区和电压限制区的边界点的确定,我也迷糊了好久,觉得还是以尾电流进入线性区为准吧,不过从相位噪声的转折点来考虑的话,可能在尾电流源进入线性区之后还存在一个可以改善的过程,输出电压幅度虽然放缓,但是在一定范围内仍能抵消共模点阻抗降低恶化相位噪声的影响。
个人理解,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