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CDR系统建模

楼主(2012-11-18):
哪位大侠有关于CDR或锁相环系统仿真的资料,小弟不甚感激,matlab,verilog_A或ADS仿真均可。谢谢!具体关于各种jitter怎么仿。谢谢!

网友A:
可以看看  single chip high-speed serial link communications for multi-channel and multi-standard applications

网友:
是的,同问。
对于Bang-bang型PD,数字filter,PI based那种结构,该如何建立系统模型,
知道这个离散系统的带宽、相位锁定时间及噪声方面的结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师让做的也是bang-bang pd    digital filter   pi
       请问下关于CDR的带宽是怎么确定的,带宽低可以滤除高频噪声,带宽高可以让CDR更好的追踪输入数据
       还有一般digital filter会引入较长latency,这个怎么解决呢
       还有展频方面怎么处理

       你有相关资料可以参考下吗
       刚开始学习,没人带,搞不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什么工艺的。Data的速率是多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13  只有1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是用65nm,做的40G的。我的QQ是2602916364。能否交流下?

网友(2016-03-08):
有答案来吗?

网友(2023-02-02):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  single chip high-speed serial link communications for multi-channel and multi-standard app ...

请问这个文章在哪能看,没找到,能私发我吗,651513425@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