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615的ADE XL/GXL不能仿真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2-11-18):
http://bbs.eetop.cn/thread-359956-1-1.html,此链接是本人上传的IC615和MMSIM11.1最新的64位破解版。但是在使用IC615的ADE XL/GXL时,老是会出现“pending”,就是不能仿真,并且不能产生错误的log文件,因此给查错/纠错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具体症状,如此仁兄的链接一样: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46877&highlight=ade%2Bxl
现解决方案如下:
1. cp /usr/lib32/libgcc_s.so.1 到 your cds installation dir/ic615/tools.lnx86/lib/vnclibs/libgcc_s.so.1,也就是替换ic615自带的libgcc_s.so.1。
2. sudo ln -s /usr/share/fonts/X11    /usr/share/X11/fonts

注意本人的系统是:debian 6.0.6 64bit,其他的系统还没测试过,但是大同小异。。。

网友:
你的debian 的glibc太新导致的,另一种方法可以试试LD_PRELOAD

网友(2013-01-10):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操作系统是AS4 ,gcc版本是3.4.3. 我看了下IC615 MMSIM里的gcc,好像是4.4.
我的GXL也不能用,是不是因为系统gcc版本太低,我是不是要把系统GCC更新到4.4?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我的系统是AS4,在/usr/lib/里没有libgcc_s.so.1(也没有/usr/lib32这个文件夹),于是我重新安装了gcc4.4.1,但是在/usr/lib/里还是没有libgcc_s.so.1。于是我在gcc4.4.1的安装文件夹里找到了几个libgcc_s.so.1,请问我是不是可以把gcc4.4.1安装文件夹里的libgcc_s.so.1拷贝到您提示的../ic615/tools.lnx86/lib/vnclibs/libgcc_s.so.1 ? 我该从哪个文件夹里拷贝?

    新手冒昧请教,出现pending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不是IC615自带的gcc没有连接到操作系统的gcc里?

网友(2013-03-26):
回复 网友A:

    我的glibc是2.11.1,gcc是4.4(后来又装了gcc3.3,并设置它为主gcc)
请问这个glibc对于ic615来说版本高不高?

网友:
你用ldd 去查看一下virtuoso所以来的库连接,应该是系统glibc的库较新导致,最常见的就是libgcc那个库

网友:
多谢老大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cadence安装路径lib里查看了libgcc和libstdc++,输出内容如下,请你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vk@vk:/opt/EDA_Tools/cadence/ic615/tools.lnx86/lib$ ldd -v libgcc_s.so
linux-gate.so.1 =>  (0x007f1000)
libc.so.6 => /lib/tls/i686/cmov/libc.so.6 (0x0022a000)
/lib/ld-linux.so.2 (0x0020d000)
Version information:
./libgcc_s.so:
  libc.so.6 (GLIBC_2.1.3)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2.4)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0)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tls/i686/cmov/libc.so.6:
  ld-linux.so.2 (GLIBC_PRIVATE) => /lib/ld-linux.so.2
  ld-linux.so.2 (GLIBC_2.3) => /lib/ld-linux.so.2
  ld-linux.so.2 (GLIBC_2.1) => /lib/ld-linux.so.2
vikin@vikin:/opt/EDA_Tools/cadence/ic615/tools.lnx86/lib$

vikin@vikin:/opt/EDA_Tools/cadence/ic615/tools.lnx86/lib$ ldd -v libstdc++.so
linux-gate.so.1 =>  (0x00ba7000)
libm.so.6 => /lib/tls/i686/cmov/libm.so.6 (0x0087f000)
libc.so.6 => /lib/tls/i686/cmov/libc.so.6 (0x00110000)
libgcc_s.so.1 => /lib/libgcc_s.so.1 (0x00e3c000)
/lib/ld-linux.so.2 (0x00363000)
Version information:
./libstdc++.so:
  libm.so.6 (GLIBC_2.0) => /lib/tls/i686/cmov/libm.so.6
  libgcc_s.so.1 (GCC_4.2.0) => /lib/libgcc_s.so.1
  libgcc_s.so.1 (GLIBC_2.0) => /lib/libgcc_s.so.1
  libgcc_s.so.1 (GCC_3.3) => /lib/libgcc_s.so.1
  libgcc_s.so.1 (GCC_3.0) => /lib/libgcc_s.so.1
  libc.so.6 (GLIBC_2.1)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3)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1.3)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3.2)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0)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2)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tls/i686/cmov/libm.so.6:
  ld-linux.so.2 (GLIBC_PRIVATE) => /lib/ld-linux.so.2
  libc.so.6 (GLIBC_2.1.3)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0)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tls/i686/cmov/libc.so.6:
  ld-linux.so.2 (GLIBC_PRIVATE) => /lib/ld-linux.so.2
  ld-linux.so.2 (GLIBC_2.3) => /lib/ld-linux.so.2
  ld-linux.so.2 (GLIBC_2.1) => /lib/ld-linux.so.2
/lib/libgcc_s.so.1:
  libc.so.6 (GLIBC_2.1.3)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2.4)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0) => /lib/tls/i686/cmov/libc.so.6
vk@vk:/opt/EDA_Tools/cadence/ic615/tools.lnx86/lib$

网友:
try 'ldd -v virtuoso.exe' ? find the binary file for virtuoso,you can see the detailed shared library tracing li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提示说virtuoso.exe找不到,virtuoso不是一个动态可执行文件,请问用什么命令可以查看它用到的so链接?

    vk@vk:/opt/EDA_Tools/cadence/ic615/tools.lnx86/dfII/bin$ ldd virtuoso
not a dynamic executable
vk@vk:/opt/EDA_Tools/cadence/ic615/tools.lnx86/dfII/bin$ ldd virtuoso.exe
ldd: ./virtuoso.ex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vk@vk:/opt/EDA_Tools/cadence/ic615/tools.lnx86/dfII/bin$ ldd -v virtuoso
not a dynamic executable
vk@vk:/opt/EDA_Tools/cadence/ic615/tools.lnx86/dfII/bin$ ldd -v virtuoso.exe
ldd: ./virtuoso.ex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vk@vk:/opt/EDA_Tools/cadence/ic615/tools.lnx86/dfII/bin$

网友:
check the path "`cds_root`/tools/dfII/bin/32bit(64bit)" ,you will find it.

网友:
simple methods, copy the corresponding libgcc_s.so from the system library path into the direcotry where the libraries for tools are located, or you can set 'LD_PREFER' to /lib or /lib64

网友:
in addition ,why do so ?  because the initializing scripts of the tool will always set the LD_LIBRARY_PATH to self-library path , so seek the path fir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一个bin路径,能够用ldd查看virtuoso了,如下
# ldd -v virtuoso
linux-gate.so.1 =>  (0x00879000)
libgfortran.so.3 => not found
libvirtuos_sh.so => not found
libfastt_sh.so => not found
libcls_sh.so => not found
下面还有很多都是not found
然后是(其中libgfortran.so.3 提示找不到,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Version information:
./virtuoso:
  librt.so.1 (GLIBC_2.2) => /lib/tls/i686/cmov/librt.so.1
  libgcc_s.so.1 (GCC_3.4) => /lib/libgcc_s.so.1
  libgcc_s.so.1 (GCC_3.0) => /lib/libgcc_s.so.1
  libgcc_s.so.1 (GLIBC_2.0) => /lib/libgcc_s.so.1
  libgcc_s.so.1 (GCC_4.0.0) => /lib/libgcc_s.so.1
  libdl.so.2 (GLIBC_2.0) => /lib/tls/i686/cmov/libdl.so.2
  libdl.so.2 (GLIBC_2.1) => /lib/tls/i686/cmov/libdl.so.2
  libpthread.so.0 (GLIBC_2.1) => /lib/tls/i686/cmov/libpthread.so.0
  libpthread.so.0 (GLIBC_2.2) => /lib/tls/i686/cmov/libpthread.so.0
  libpthread.so.0 (GLIBC_2.3.2) => /lib/tls/i686/cmov/libpthread.so.0
  libpthread.so.0 (GLIBC_2.0) => /lib/tls/i686/cmov/libpthread.so.0
  libgfortran.so.3 (GFORTRAN_1.0) => not found
  libstdc++.so.6 (CXXABI_1.3.1) => /usr/lib/libstdc++.so.6
  libstdc++.so.6 (GLIBCXX_3.4.11) => /usr/lib/libstdc++.so.6
  libstdc++.so.6 (GLIBCXX_3.4.5) => /usr/lib/libstdc++.so.6
  libstdc++.so.6 (GLIBCXX_3.4.9) => /usr/lib/libstdc++.so.6
  libstdc++.so.6 (CXXABI_1.3) => /usr/lib/libstdc++.so.6
  libstdc++.so.6 (GLIBCXX_3.4) => /usr/lib/libstdc++.so.6
  libc.so.6 (GLIBC_2.3.2)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3)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1.2)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3.4)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2)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1.3)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1)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0) => /lib/tls/i686/cmov/libc.so.6

网友:
我装在RHEL6.4 64-bit, 我的能跑,真是瞎猫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折腾了一段时间了。
我用的是ubuntu12.04
没有找到楼主说的路径,但是我从/lib/i386-linux-gnu/libgcc_s.so.1复制了一份。

完了,居然可以用了。跟字体有关,这个比较神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是把哪个文件夹里的libgcc_s.so.1给覆盖掉的?
    ic615里有好几个路径下有这个动态链接
    ubuntu10.4是在/lib/libgcc_s.so.1里的
    请问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仔细看我的帖子,原因已经说的再清楚不过了,而且常用的方法都写出来了

网友:
libgcc 是gcc库的补充,怎么和字体有关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对linux了解很少,没有看懂你帖子的意思。
    我把/lib/libgcc_s.so.1拷贝到$CDSHOME/tools.lnx86/lib/下,把之前的libgcc_s.so.1覆盖掉。
   但是gxl还是pengding,和lz的贴图一样。

下面是我的linux系统里存在libgcc_s.so.1的地方,请问我拷贝的路径对不对?
root@vk:/# find -name "libgcc_s.so.1" -print
./opt/Adobe/Reader8/Reader/intellinux/lib/libgcc_s.so.1
./opt/EDA_Tools/cadence/mmsim111/tools.lnx86/spectre/matlab/lib/libgcc_s.so.1
./opt/EDA_Tools/cadence/mmsim111/tools.lnx86/spectre/matlab/lib/64bit/libgcc_s.so.1
./opt/EDA_Tools/cadence/mmsim111/tools.lnx86/cdsgcc/gcc/4.4/install/lib64/libgcc_s.so.1
./opt/EDA_Tools/cadence/mmsim111/tools.lnx86/cdsgcc/gcc/4.4/install/lib/libgcc_s.so.1
./opt/EDA_Tools/cadence/mmsim111/tools.lnx86/lib/libgcc_s.so.1
./opt/EDA_Tools/cadence/mmsim111/tools.lnx86/lib/64bit/libgcc_s.so.1
./opt/EDA_Tools/cadence/ic615/tools.lnx86/lib/vnclibs/libgcc_s.so.1
./opt/EDA_Tools/cadence/ic615/tools.lnx86/lib/libgcc_s.so.1
./opt/EDA_Tools/cadence/ic615/tools.lnx86/lib/64bit/libgcc_s.so.1
./opt/EDA_Tools/cadence/MMSIM10/tools.lnx86/systemc/gcc/4.4-x86_64/install/lib64/libgcc_s.so.1
./opt/EDA_Tools/cadence/MMSIM10/tools.lnx86/systemc/gcc/4.4-x86_64/install/lib/libgcc_s.so.1
./opt/EDA_Tools/cadence/MMSIM10/tools.lnx86/systemc/gcc/4.4/install/lib/libgcc_s.so.1
./opt/EDA_Tools/cadence/MMSIM10/tools.lnx86/lib/libgcc_s.so.1
./opt/EDA_Tools/cadence/MMSIM10/tools.lnx86/lib/64bit/libgcc_s.so.1
./usr/lib/vmware-tools/lib32/libgcc_s.so.1
./usr/lib/vmware-tools/lib32/libgcc_s.so.1/libgcc_s.so.1
./usr/lib/vmware-tools/lib64/libgcc_s.so.1
./usr/lib/vmware-tools/lib64/libgcc_s.so.1/libgcc_s.so.1
./lib/libgcc_s.so.1

网友C(2013-05-16):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有个问题继续请教您:我ldd -d virtuoso时,virtuoso的库链接指向的都是linux 的lib库里的链接,而不是cadence安装文件里自带的库链接,请问这样是不是有问题?
    因为virtuoso指向的本身就是lib里的库文件,所以我用你们前面提到的拷贝libgcc_s.so.1的方法行不通。

# ldd -v virtuoso
linux-gate.so.1 =>  (0x00879000)
libgfortran.so.3 => not found
libvirtuos_sh.so => not found
libfastt_sh.so => not found
libcls_sh.so => not found
下面还有很多都是not found
Version information:
./virtuoso:
  librt.so.1 (GLIBC_2.2) => /lib/tls/i686/cmov/librt.so.1
  libgcc_s.so.1 (GCC_3.4) => /lib/libgcc_s.so.1
  libgcc_s.so.1 (GCC_3.0) => /lib/libgcc_s.so.1
  libgcc_s.so.1 (GLIBC_2.0) => /lib/libgcc_s.so.1
  libgcc_s.so.1 (GCC_4.0.0) => /lib/libgcc_s.so.1
  libdl.so.2 (GLIBC_2.0) => /lib/tls/i686/cmov/libdl.so.2
  libdl.so.2 (GLIBC_2.1) => /lib/tls/i686/cmov/libdl.so.2
  libpthread.so.0 (GLIBC_2.1) => /lib/tls/i686/cmov/libpthread.so.0
  libpthread.so.0 (GLIBC_2.2) => /lib/tls/i686/cmov/libpthread.so.0
  libpthread.so.0 (GLIBC_2.3.2) => /lib/tls/i686/cmov/libpthread.so.0
  libpthread.so.0 (GLIBC_2.0) => /lib/tls/i686/cmov/libpthread.so.0
  libgfortran.so.3 (GFORTRAN_1.0) => not found
  libstdc++.so.6 (CXXABI_1.3.1) => /usr/lib/libstdc++.so.6
  libstdc++.so.6 (GLIBCXX_3.4.11) => /usr/lib/libstdc++.so.6
  libstdc++.so.6 (GLIBCXX_3.4.5) => /usr/lib/libstdc++.so.6
  libstdc++.so.6 (GLIBCXX_3.4.9) => /usr/lib/libstdc++.so.6
  libstdc++.so.6 (CXXABI_1.3) => /usr/lib/libstdc++.so.6
  libstdc++.so.6 (GLIBCXX_3.4) => /usr/lib/libstdc++.so.6
  libc.so.6 (GLIBC_2.3.2)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3)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1.2)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3.4)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2)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1.3)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1) => /lib/tls/i686/cmov/libc.so.6
  libc.so.6 (GLIBC_2.0) => /lib/tls/i686/cmov/libc.so.6

网友(2014-02-17):
My OS is RHEL5.1(VMware).
I can't use IC615.

网友(2014-04-05):
回复 楼主:

请问我的是Centos 5 ,ADE XL不能仿真,一直pending,恳求解决方法,谢谢!我没有LZ所说的文件,怎么解决,能帮助下吗?

网友(2014-08-28):
我用的是ubuntu14.04, IC616最新的,64BIT版,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经实验,对我来说只需要最后一步,链接一下字体即可,感觉很神奇,谢谢楼主。

网友(2015-02-04):
can u plz explain how to overcome

网友(2015-04-11):
回复 楼主:
谢谢大神!!!!!

网友(2016-01-28):
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我用的是fedora 23+IC617也遇到这个问题,按照楼主的方法并没有解决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是,在Candence Support的论坛上看到的是,ADE XL会有后台启动VNC服务,当缺少字体就会启动失败,继而不能仿真。我在自己的目录下发现了~/.vnc_cds目录,里面有一些每次启动ADE XL的log文件,有内容如下

28/01/16 17:44:12 Xvnc version 3.3.7 - built May 31 2004 15:31:52
28/01/16 17:44:12 Copyright (C) 2002-2003 RealVNC Ltd.
28/01/16 17:44:12 Copyright (C) 1994-2000 AT&T Laboratories Cambridge.
28/01/16 17:44:12 All Rights Reserved.
28/01/16 17:44:12 See http://www.realvnc.com for information on VNC
28/01/16 17:44:12 Desktop name 'Tester-Laptop:81 (tester)' (Tester-Laptop:81)
28/01/16 17:44:12 Protocol version supported 3.3
28/01/16 17:44:12 Listening for VNC connections on TCP port 5981
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
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misc/' not found - ignoring
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75dpi/' not found - ignoring
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100dpi/' not found - ignoring

Fatal server error:
could not open default font 'fixed'

于是我装了xorg-x11-fonts*几个包以后解决了问题
希望这个方法能帮到你们

网友(2016-03-28):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位大哥是正解,再顶一记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神  按你说的方法解决了pending的问题了

网友(2017-07-21):
回复 网友D:

   用你说的方法解决了,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2017-09-08):
回复 网友D:

赞! 我这边用你的方法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7-11-30):
麻烦大神指点是缺失哪种字体呢?我是ubuntu14.04,谢谢啦

网友(2019-02-26):
回复 网友E:

   同问

网友F(2020-04-13):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的就报这样错误:
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

但是实际上我看系统有这个目录

所以我这边adexl还是不能跑corner,只能跑nomnal仿真

网友:
@#2 这些字体在哪找啊?求助

网友(2020-08-24):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佬,按照这个方式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G(2021-05-29):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的就报这样错误:
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路径存在,字体也补充了,还是提示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过去这么多年了,问题又在别处浮现了,兄台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2022-05-11):
我也出现问题了,X11是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路径存在,字体也补充了,还是提示找不到

...

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类似问题

网友(2022-12-12):
引用 网友D:

十分感谢,问题解决了,舒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需要安装xorg-x11-fonts的哪几个库哇 我的本地yum源并没有这些 需要去下载哪些rpm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安装了你说的这几个需要的字体库,misc,75dpi,100dpi,并且通过fc-list也可以查询到可是我进行仿真仍然出现pending的问题,请问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2023-03-13):
请问大家出现这样的问题有解决的吗?:
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

看你们也不少人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的就报这样错误:
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咋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路径存在,字体也补充了,还是提示找不到

...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这边也是这样

网友:
字体补了还出问题的
十有八九是很多人在共用服务器吧
端口冲突了

网友(2023-04-21):
引用 网友D:

X系统显示安装了这个

,但是还是报错

网友(2023-07-21):
引用 网友D:

正解!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3-09-05):
引用 网友D:

答主我爱你,哭了,整了一晚上,翻到你的帖子才弄好

网友(2023-11-12):
yum install -y xorg-x11-fonts-100dpi xorg-x11-fonts-misc xorg-x11-fonts-75dpi
如果是实验室的多人共用的服务器,大家可以尝试下这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