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实现掉电功能的问题

楼主(2012-11-18):
请问各路大侠,FPGA能否实现在掉电瞬间进行相关电路的功能。比如,有一个应用,要求在系统掉电的瞬间,将少量参数写入到EPROM中去。请问这种功能用FPGA能否实现??如何实现???

网友:
找个VREF,在板上用运放做个开环对比,掉百分之几就输出一个数字信号到FPGA即可。

确保你板上电源的电容足够,使掉电斜率不太陡,有充足的写入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