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差分放大器

楼主(2012-11-18):
该电路的差模和共模反馈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1.折叠的结构,就拿一侧来说M15b和M17b都用来gain boosting,M18b给M15b偏置,M16b给M15b提供偏置;UIT3和UIT4是差分的输出,Cpzb是补偿的电容。
    2.共模就是由M5a和M5b两个跟随器先shift下来一个电平再求共模之后去偏置M4a和M4b,这个环路是负反馈,譬如共模点高了,M4a和M4b的电流也就大了,输出点的共模又被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