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形式验证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11-19):
做数字模块的形式验证是通过的,但是加上模拟IP之后再做形式验证就出现问题,请问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分析解决。

网友:
我也试下

楼主:
这个用了,但是也不起作用,后来已经解决了,方法是将所有的SVF文件都添加进去。用的是buttom to up的综合方式,最开始做形式验证只将最上层的SVF添加了,现在将子模块的SVF以及顶层的SVF添加进去就可以通过形式验证了。

网友:
形式验证的本质是什么啊

网友(2013-07-02):
本质?就是保证网表和rtl的一致,不一致的原因可以有:
1、版图或者手动插入buffer的时候插入反相器,
2、用candence的综合工具,然后用synopsis的lec工具有可能不一致
3、dc优化过程出现bug,比如我就遇见dc综合后出现多驱动的现象,这个代码里面是没有的,lec可以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