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个关于synopsys逻辑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2-11-19):
我用design_vision综合我的verilog代码。用的是iit018_stdcells的库。
顶层模块的名字是testbench,没有端口;
其例化的模块分别是2个 process (主要电路), 1个FSM, 1个MMU。
我单独综合 1个 process的时候,报告里显示:
total cell area  667588;
total dynamic power 7.0946 mW;
当我直接综合testbench的时候,报告里显示:
total cell area 1305512; (比1个process的面积的2倍略小,这正常吗?)
total dynamic power 613.6661mW (感觉实在是太大了,应该是错了吧?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糊涂了,不好意思。IC 的动态功耗,必须和CLK频率有关啊。我给testbench加上了CLK和RST两个输入端口,specify时钟周期为10ns, 综合后testbench的功率就变成了17.9277mW;
综合后processor的功率为14.8262mw;
原来我傻傻地设想:
testbench的面积,因该比processor的面积的2倍还大一点的;功率也是2倍的关系;结果和我想的很不一样,请大侠提示一下我哪里想错了?
谢谢啊

网友:
Testbench貌似不需要综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您的意思。testbench 是测试用的,里面还有好多initial,所以不可综合。其实我只是想大概看一下整体设计的面积和功耗。应该不是挨个底层模块综合一次,然后相加吧 :)
于是我只是把teshbench里的不可综合部分去掉,保持所有模块的例化和连接,然后看一下总的面积和功耗。
请问这个思路是对的吧?

网友:
testbench综合是没有意义的!你想看总的电路信息,可以写一个top把这些模块都包起来,然后再综合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侠回帖。现在我还需要看"Max delay" 这个参数,就是说要通过综合工具来确定时钟周期频率最高能达到多少。请问应该怎么办?

我用的是synopsys的 design_vision (其实就是DC吧?) 需要用到primetime来做STA吗?我先用design_vision中specify clock里设置周期为10ns (100MHZ),综合后生成netlist.
然后我用primetime,设置时钟周期为10ns, 得到的报告如下****************************************
Report : 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verbose

-max_delay
Design : CruiseCtrl
Version: D-2009.12
Date   : Fri Nov 16 14:55:03 2012
****************************************

This design has no constraints of the specified types.

1

这是不是可以说明100MHz是正确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没有设约束条件吗?那跑出来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你是说primetime 跑STA的时候没有设constraint吗?指的是这些吗:
set_load 3 [get_ports {}]
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BUFX2......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 -max
set_input_delay -clock clk -min
set_output_delay -clock clk rise
这些我都加了,难道您指的是别的?
也就是说的确应该用primetime STA来找max delay是吗?

网友(2017-04-21):
回复 网友C:

    create_clock那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