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输入同频方波异或后怎么判断那个超前

楼主(2012-11-19):
两输入同频方波异或后怎么判断那个超前,或者不异或也能够判断呢,方波是输入给FPGA处理

网友:
不用非得判断是否超前,只有异或后有输出就一直朝一个方向移动,移动到一定相位的时候就会有输出的消亡。因为时钟来讲,相位没有前后,只有周期。

楼主:
在四分之一周期内比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