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PLL设计及仿真问题

楼主(2012-11-19):
1、我设计的PLL在仿真的时候,每个频段的输出信号总是和输入有一个相位差,请问是哪些原因照成的?
2、vco我使用是cmos差分型的,请问一下,vco输出频率随控制电压的变化曲线怎么仿真出来的?

恳求大神们赐教!!!!!!!!!

网友:
pss+pnoise 看帮助文档,和mmsim自带的workshop

网友(2012-12-29):
pss+pnoise仿真然后在pss里面观察大写H开头的一个选项点击看频率范围,然后点击plot就能看仿真曲线

楼主(2013-03-28):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