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位置优劣判断

楼主(2012-11-19):
最近要接触Chip的后端设计,不会判断PAD与Leadframe之间到底几度(角度)可以被认为是OK的啊?
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二啊?

网友:
好像角度不是很重要,你要注意的是相邻2条wire之间的最短距离,越靠边的越可能挨得过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指Bonding wire之间的间距吗?没有验证工具啊,有没有简单
的判断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