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sign rule中digital tone?

楼主(2012-11-19):
Design rule中遇到个词digital tone是什么意思呢?还有它分为两种clear 和dark又代表什么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digital tone你可以理解为制版的区域吧,具体也不好解释。
clear,就是你画的图形是什么,它就或注入或淀积形成你画的形状。
dark,是在全wafer上形成需要的材料,再刻蚀或去掉多余的部分,剩下的是你需要的形状。
个人理解,欢迎指教。

网友:
clear的区域没有数据,dark的区域你需要按照设计规则上的要求画,比如有哪些层次,每个层次的宽度等

网友A:
Layout数据会拿到掩模工厂,掩模工厂会将layout数据进行再处理,也就是Data processing,
做成掩模,然后拿到代工场进行芯片制造。
利用掩模工序时有些层显影之后是留下的称dark,有些层显影之后是去除的为clear.
做后端的建议多学习一点制程方面知识,会很受益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是应该多了解了解制程了!

网友(2022-02-21):
引用 网友A:
Layout数据会拿到掩模工厂,掩模工厂会将layout数据进行再处理,也就是Data processing,
做成掩模,然后拿 ...

很对

网友(2024-07-10):
解释的很好 非常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