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牛帮忙指导 ICC 问题,谢先。急!

楼主(2012-11-19):
有一新工艺,数字部分用IC compiler 完成。
CT 孔 和 VIA1 不能 有任何的重叠和覆盖,相切也不行。请问在LEF里面怎么设置。多谢。
另外提取 STD CELL LEF 的时候是不是要提取 CT 信息?!
再谢。

网友:
ICC用tf不用lef吧

楼主:
是的,改TF。只要能改出来就行。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们这边 的 tf文件就是lef 用milkyway转的。

网友:
按照你说的设想一下:
那就得把CT设置成VIA1的OBS吧。stdcell里的CT也得这么做。

楼主:
明白,多谢。
我先试试,不清楚的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