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漏极是否能作为放大管的输入端来使用?

楼主(2012-11-19):
问题:MOS管漏极是否能作为放大管的输入端来使用?
疑惑:为什么在课本上(sansen,拉扎维之类的),就从来没有见过从漏极输入,源极输出的呢?不是说漏极和源极其实是等效的吗(不考虑衬底电位的话)?如果漏极输入,源极输出,应该也是共栅放大器呀?

网友:
那得把静态电压反过来

网友:
你可以试着仿真一下就明白了,漏极输入会是什么效果,

网友:
这个还真没认真考虑过了

网友:
漏极给个电流输入还行,电压不行,
source的电压是由gate和current决定的,与漏基本没关系

网友:
这样源和漏也反过来了。。。仍然不会是把漏极作为输入,如果真把漏极作输入小信号到“输出”不会有通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没人用漏极做输入的原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还是没看明白,麻烦您能说详细一点吗,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输入到输出就没有通路了呢?麻烦您了

网友:
drain端作为输出端,你加ac电压信号,对这个电路的工作状态没影响,自然不会产生放大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