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分段仿传输线级联误差问题

楼主(2012-11-19):
因为这个传输线模型比较复杂,所以分段仿真,然后导出S参数,在ADS里面用data items级联起来,发现误差比较大。怎么弄才能消除误差呢??
下面是一段简单的传输线整段的S(1,1)和两个二分之一长度的传输线级联之后得到的S(1,1).红色的是整段的,蓝色的是二分之一级联的,即使只分成两段,误差都比较大。

s(1,1)

s(1,1)

网友:
怎么弄才能消除误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