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验证出错求解!

楼主(2012-11-19):
画了一个inv的版图,利用Dracula进行DRC时,出现错误代码为:OR ZW4 ZW4 DADAC2, 图里闪烁的错误地方是pmos的衬底(B端)的TO有问题,根据design rule也调整了尺寸什么的,纠结好久了也没修改好,请求大侠指教啊!多谢多谢!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 OR ZW4 ZW4 DADAC2, 这个错误具体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可以去Dracula DRC文件里面看看,然后在对照检查一下你版图中的问题。

网友:
这个rule写得真真怪异,怎么没有comment解释一下什么错误,而只将
Command直接显示呢,大概是ZW4层的错误~~

网友:
大侠我也觉得你这个错误特别怪异哎

网友:
他发出来的那个只是显示出来的错误代码,详细的错误内容需要进去查看

网友:
PMOS的衬底外还得加一个nwell吧!

楼主:
当时PMOS的衬底已经在Nwell里了。后来又重新画了一遍,就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