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HB slave

楼主(2012-11-19):
想问大家关于ahb slave 的问题。 ahb slave 除了片上ram 外 以及片上高带宽存储器之外,还可以挂载哪些器件?
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吗?希望能够赐教~ 不胜感激啊。如果salve 不是存储器之类的,ahb salve信号haddr 又起什么作用呢?
另外如果 salve 是某个控制器,在写接口时,想实现某些控制信号 ,这些控制信号应该从哪个信号输入,可以从32位宽的haddr输入 吗?

网友:
建议先看看AMBA协议以后再说

网友:
你的概念不是很清楚,AHB bus可以挂很多slave,比如usb,emac,ethernet等等,完全取决与需求,每个slave当然都有相对应的地址了,不然就乱套了

网友:
能把懂的都问的不懂喽。2楼正解,看看AMBA协议先。

网友:
先把AHB读写操作的时序弄清楚,slave的类型和数量是与应用和带宽有关,没有定性必须是什么~

楼主:
谢谢大家到指点啊 说的都很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啊 有一点不懂得是 比如说如果挂载 ddr ,32位宽地址总线hddr 进行读写内容寻址信号,如果我现在想挂载其他到比如说是一个
  非存储器类型的器件,32位宽到地址总线在这里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不吝赐教。。

网友:
寻址为什么一定要是存储类呢?你访问网卡也需要地址啊,比如网卡分配的空间是0x8000_0000~0x8100_0000,然后偏移地址从0x~0x1000用来做寄存器,0x1004用来做接收FIFO地址,0x1008用来做发送FIFO地址。这些东西没有地址怎么能访问到呢?建议补一下计算机体系结构。把基地址偏移地址MEM访问IO访问先弄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 听你这么一说 我豁然开朗 牛人啊 。。

网友:
呵呵,闻道有先后。。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总线地址是分段的,例如说AHB-APB桥,作为AHB slave会分配一个地址, 在此基础上APB每个外设会在分配一个APB外设地址,每个APB外设内部寄存器会再向下分地址,AHB如果访问APB某一外设的某一寄存器,32位 地址信号会是拼接的{AHB-APB_bridge_addr,APB_Slave_addr, APB_Slave_register_addr};存储器的大小也会由访问的相应地址位宽限制的,而不是32位总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啊 ~ 你这样一解释 我更加的清楚一些了。。

网友(2014-04-29):
任何一个slave都是被分配了一定的地址空间的,就好比一条街道两边的店铺,每家每户都是有地址的,你要是送快递必须得有地址才能找到你要访问的slave啊,elec_zxm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