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稳定性问题,望各位大侠解答!

楼主(2012-11-19):
如附件中LDO的频率特性曲线所示,相位裕度图形不好看,有个零点导致往上翘,但瞬态

LDO的频率特性曲线

LDO的频率特性曲线
电流突变仿真时性能良好,不知这样的频率响应是否有隐患呢?

网友:
相位上翘是好事,但是你环路带宽内的最低相位裕度为接近0应该会不稳定吧

网友:
这个有问题的!在高增益时相位接近0度。建议将第一个零点推后,或者将第二个零点往前推!当然你要找到两个零点的原因!这个要看具体电路。而且从曲线看,零极点太多!这个设计比较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受教了!相位裕度在增益降为0时基本接近0   有震荡风险   小弟重新换了个结构   目前设计顺利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谢谢指导

网友(2013-10-21):
很有危险吧,呵呵

网友:
ldo的设计零极点都特多,是要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