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如何認出hookup的ScanEnable

楼主(2012-11-19):
請教一下各位,
我有一個已經串好了的scan chain。

其中他的scan enable是hookup到某個pin上。

我要如何利用set_scan_path來告訴DC他的hookup pin?

set_scan_path -view existing_dft -hookup ???

User guide我大概也翻了翻,但還是遍尋不到解答。

我用 set_scan_path -view existing_dft -scan_enable se -hookup { i1/se }

DC卻一直說 i1/se 不是一個valid的hookup pin

請能人替我answer一下吧,感謝。

网友:
我以前用rc做过;这个pin应该是某一个模块的port信号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我找到問題點,出在我其他的pin沒有設定到對的值。
 看起來DC可以直接認出hookup pin,不需要特別指名。

 感謝你的回覆。

网友:
需要设置set_dft_drc_configuration -internal_pins enable 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