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米勒补偿运放压摆率测试,高电平跳变出现波动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2-11-19):
求教~~在线等回复~~
问题:对米勒补偿型运放进行压摆率的仿真,高电平跳变出现波动,波动较大,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电路测试图和原理图如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1,是不是相位裕度不够?
    2,从你的输出波形看,放电电流相比充电电流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相位裕度不够,才3°,补偿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教 怎么解决???

网友:
闭环的相位裕度不够,把负载电容改为1pf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是补偿不够,我把米勒补偿电容和消零电阻都增大了,相位有了89度,明天再看看压摆率了~~我明白了。对负载电容充电放电电流不一致这个倒是没考虑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我设计的时候上面的PMOS和下面的NMOS的电流设计的不一样~~~谢谢了~~~

楼主:
增加补偿电容后,相位裕度增大了,高电平变化时的振荡减小了,电路性能得到了改善,但是3dB带宽减小了~~~

sr

sr

网友(2015-08-12):
补偿电容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