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PGA程序的动态重构配置问题!!!!!

楼主(2012-11-19):
本人刚开始从事FPGA设计,懂的知识比较少,还是菜鸟级别;最近有一个问题,向大侠们求助。问题如下:
     FPGA程序的动态重构配置,不知道所问的问题是否专业,通俗一点说就是:我现在有多个程序,我只有一个FPGA,我想是否可以通过CPU控制,对我的程序进行加载,使其实现不同的功能。
     我的理解是应该可以实现,是不是这样:将程序转化为二进制文件,然后存储的EEPROM或者FLASH等存储器的不同的地址段中,然后,通过CPU控制地址的读写来实现不同程序的读写。可这个方法,依旧有问题:
    (1)我的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2)我现在不懂怎么将FPGA的程序转化为二进制或者其他存储程序!!!
    (3)是否有已经普遍采用的好的方式?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可以的,不过不能部分加载,只能全部加载,生成2个mcs文件
用综合工具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请细致指导一下;
(1)逻辑综合工具指的是?如何将文件转化为为二进制代码?
(2)为什么不能部分加载?全部加载的话,指的是我不能对加载的程序控制吗?不能具有选择性吗?

是否有其他有效的方法,可以实现对程序实现可控加载?

网友:
这样回答不是办法。建议学习一下硬件开发流程和相关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