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大家818下面的问题的。-------版主-------在哪里?

楼主(2012-11-19):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sum  <= 0 ;
     cout <= 0 ;
     sum_p <= 0 ;
  end
  else begin
      {cout,sum} <= a + b + cin ;
        #5 sum_p <= a + b + cin ;
    end
   end

为什么在sum_p前面加一个延迟,结果在当拍延迟5个时间单位就出来,我觉得应该在下一拍延迟5个时间单位出来,我想的和仿真的结果不一样,求高人解答啊?

网友:
不懂,貌似都成线的赋值了!我觉得也应该是下一个时钟周期才延时5个时钟单位后赋值
帮忙顶一下

网友:
5个timescale赋值

网友:
这个写法应该表示成了在当前时钟点上过5个timescale的时间后取a,b,cin的值后计算赋给sum_p

如果换成以下可能会满足你的要求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sum  <= 0 ;
     cout <= 0 ;
     sum_p <= 0 ;
  end
  else begin
      {cout,sum} <= a + b + cin ;
        sum_p <= #5 a + b + cin ;
    end
   end

网友:
你把延时#5放在当前的posedge clk 里面always块里,这样肯定是当前开始延时5个周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可以,我试过。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那张状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啊,有点不明白,能不能细说一下,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