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下怎么没有symbol?有图

楼主(2012-11-19):
装好了smic18mmrf和smic13
但是在画图调用工艺库的时候却发现smic18mmrf工艺库下面的symbol没有符号加载
而smic13里面有的
下面有图 2012-11-19 21:10:08的屏幕截图.png
2012-11-19 21:10:26的屏幕截图.png

我查了工艺库下面的文件夹里面都有相同的文件存在

但是为什么18rf却没有symbol?

楼主:
回复 楼主:

    版主大人在哪里啊

高手在哪里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再顶一下啊

楼主:
人都哪里去了啊

楼主(2012-12-25):
回复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帮一下啊

网友(2013-02-17):
do you setenv or export ic5141 bin file in tools and dfII?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啊?我也碰到这问题了,求高手解决啊!!

网友(2016-01-23):
回复 楼主:
请问我转OA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楼主解决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后来没有搞那个了,只是研一的时候捣鼓了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报错说的已经很明白了。你是在原CDBA库所在工作目录下转成同一个目录下的OA库,这样是不行的,因为cds.lib已经定义过此库名了,不能用转换后的OA库覆盖原先同名的CDBA库。正确的操作可以是:随便建一个目录,将原CDBA库内容拷入并在此目录内建cds.lib文件并定义此库;新建目标目录,就是用于保存转换成OA格式的库的目录(此目录内的cds.lib内不能有原CDBA库的定义),cd到此目录下启动软件,打开转换工具,选择原CDBA库的地址,就是定位到原库目录下的cds.lib,就可以添加原库进行转换了,保存自然是保存到启动软件的目录下,成功后会在此目录的cds.lib内添加新库的定义的。转换有一些选项可以自己搜索科普,有些选项可能会导致转换不全或不成功,多摸索摸索就懂了。语言叙述还是挺繁琐,操作其实很简单。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可能就是数据库格式的问题,IC61支持OA格式而不支持CDBA格式,IC51则相反。你那两个库分别是两个格式的,进到库里随便某个器件目录的底层,如果有.cdb后缀的文件就是CDBA格式的库,如果有.oa后缀的文件就是OA格式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