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LSF 简易使用手册

楼主(2012-11-19):
LSF 简易使用手册DOC
LSF 简易使用手册.doc (24 KB , 下载次数: 749 )

网友:
LSF(Load Sharing Facility)是由platform公司开发的分布资源管理工具。它用来调度、监视、分析联网计算机的负载,可以对Cluster机群的资源统一调度和监控。

一 LSF使用方法
1、设置环境变量:
用户使用LSF前,应设置相应的环境变量:
csh用户,登录系统后执行
source /export/lsf/conf/cshrc.lsf
bash用户,登录系统后执行
. /export/lsf/conf/profile.lsf
用户也可写入.cshrc或.bashrc,则登录后就能设置相应的环境变量。

2、提交作业
LSF 使用 bsub 命令来提交作业。
bsub 命令常见用法如下:
bsub –n z –q QUEUENAME –i inputfile –o outputfile COMMAND
其中z代表了提交作业需要的cpu数,–q指定作业提交到的队列,
创建时间:2006-12-12 15:54:00 1
如 果不采用–q选项,系统把作业提交到默认作业队列(作业队列详细介绍请看下一节)。inputfile 代表程序需要读入的文件名(例如 namelist等),outputfile 代表一个文件,作业提交后标准输出的信息将会保存到这个文件中。COMMAND是用户要运行的程序。
(1)对于串行程序COMMAND可以直接使用用户的程序名
例如,对一个运行时间12小时内完成的串行作业mytest, 提交方式为:
bsub –n 1 –q QS_Norm –o mytest.out ./mytest
(2) 对于并行作业COMMAND为“–a mpich_gm mpirun.lsf 程序名”
因为并行作业必须用到MyriNET库,所以提交的时候必须使用
–a mpich_gm mpirun.lsf
例如对于一个12个小时内完成,使用16个cpu的并行作业mytest,提交方式为:
bsub –n 16 –q QN_Norm –o mytest.out –a mpich_gm mpirun.lsf ./mytest
目前,系统规定每个用户最多只能使用16个cpu。

3、使用脚本提交作业
bsub 命令可以使用输入脚本多次提交具有相同参数的作业,格式为: 创建时间:2006-12-12 15:54:00 2
#BSUB –n Z #BSUB –q QUEUENAME #BSUB –o OUTPUTFILE COMMAND
该脚本的参数与命令行
“ bsub –n Z –q QUEUENAME –o outputfile COMMAND”参数相同。
提交时为 bsub < 脚本名
例如要提交一个12小时内完成,需要16个cpu的并行作业mytest,可以编写作业脚本 bsub.scriptfile
#BSUB –n 16
#BSUB –q QN_Norm
#BSUB –o mytest.out
–a mpich_gm mpirun.lsf ./mytest
作业提交方法为:bsub<bsub.scriptfile

二、LSF队列状况
LSF分了如下几个作业组:

1、长时间并行作业组(LSF管理)
(1) QL_Norm 队列 创建时间:2006-12-12 15:54:00 3
该队列用于运行长时间并行作业,作业不限执行时间。作业规模限制为:最多使用16个CPU。

2、串行作业组(LSF管理)
(1) QS_Norm 队列 该队列用于串行短时间作业,最长作业执行时间为 12小时。
(2) QS_Long 该队列专用于长时间串行作业,作业不限执行时间。

3、短时间并行作业组(LSF管理)
(1) QN_Norm 队列 该队列用于运行短时间并行作业,最长作业执行时间为12小时。
(2) QN_Debug队列
该队列用于调试或试算,最长作业执行时间为5分钟。
请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当的作业组进行作业提交。
附:队列命名潜规则
新的队列命名遵循一定的潜规则,下面详细解释队列名中各字母的含义:
QL_Norm:Q代表queues;L代表long,表示该队列运行长时间并行作业;
QN_Norm:Q代表queues;N代表normal,表示该队列运行短时间

并行作业;
QS_Norm:Q代表queues;S代表serial,表示该队列运行短时间串行作业;
QS_Long:Q代表queues;S代表serial,表示该队列运行串行作业;Long表示长时间运行;
(同中科院网络中心 深腾6800)

三 查看作业状态和删除作业等
几个常用的指令:
bjobs 检查提交作业状态
bjobs
bjobs -w
bjobs –r 显示正在运行的作业
bjobs –a 显示正在运行的和最近完成的作业
bjobs -p 显示等待运行的作业和等待原因
bjobs –s 显示正在挂起的作业和挂起的原因
bjobs -l 显示该作业的所有信息
bhist 显示最近完成作业或正在运行作业的历史情况
bhist <jobid>
bkill 删除不需要的作业
bkill <jobid>
bkill –r <jobid>

bpeek 当作业正在运行时显示它的标准输出,监视作业运行
bpeek <jobid>
bqueues 显示队列信息
bqueues
bqueues –l <queue name>
bhosts 显示各节点作业相关情况
bhosts
bhosts <hostname>
lsload 显示各节点负载信息
lsload
lsload <hostname>
lshosts处理各节点静态资源信息
lshosts
lshosts <hostaname>

网友(2013-10-08):
thank you very much,i just need it!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

网友:
非常感谢提供!

网友(2015-01-01):
非常感谢分享,太棒了

网友(2015-02-06):
这个资料好    谢谢分享

网友(2015-11-01):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一下,使用bsub提交交互式作业时,-I、-Ip、-Is它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3q!

网友(2017-03-23):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8-12-30):
请问下楼主有安装文件吗

楼主:
你搜一下openlava 开源免费的

网友(2019-06-19):
thanks for your conclusion

网友(2024-04-15):
Thank you very much, I  just need it.

网友:
额 不小心下载了一份呢

网友:
简单了点 - - 不过感谢分享

网友(2025-06-06):
太简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