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 IOfiller的疑问

楼主(2012-11-19):
请问大家,我最近发现SMIC的IO单元库中有两种fller,一种模拟的,一种数字的。
我对两种同样大小的filler做了下LVL,发现模拟filler中没有FP ring ,还有就是有一道ring从M1到M2的打孔模拟比数字多,其他在无区别。

麻烦请问各位,那如果在模拟电压域中不慎插入数字的filler,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没?

不明白,希望有经验的人指点一下。

网友:
最好用fillerA吧, analog、digital io ring不一定是一样的, 用各自的filler比较方便,

网友:
那么FPring就断掉了呀   没有关系么 - -

追加 :不好意思,看错了 。。是数字比模拟的多FPring呀。。无视我把

网友:
不能混用吧!模拟的PAD FILL CELL上的label是ring label是SAVDD SAVSS,二数字的是VDD33 VSSD,如果混用的话,估计楼主做LVS时,PAD这会报短路的!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过xor,结构是有点差别,模拟的filler没有FP ring。在就是相同的地方v1的孔打得多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项目我没有参与,等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已经送到smic了,还不清楚lvs怎么通过的。      不过我好想问过,他们在lvs的rule中加了virtual connect,我估计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我现在只是不清楚,如果拿数字的filler填充模拟的IO,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数字和模拟的filler应该不能混用,但是影响不是很大,不过也要看情况而定的。最好还是用各自的。
    至于你说的有什么影响,去工艺库文档看看两种filler的说明,有具体的电容电阻功耗参数。

网友:
跑最终GDS的LVS时,虚拟连接什么的都不应该开吧。
看LVL的结果,似乎没什么影响吧。
都投片了,就等结果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