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C6670的开发板,如何响应Uart的中断?

楼主(2012-11-19):
请问,C6670的开发板,如何响应Uart的中断?二级中断需要将其映射成System events,才可以被INTC使用。
我查了下 ,UARTINT的事件号是164,怎么将其映射成System Events?
映射后,还需要如何使中断服务程序响应中断?
最好能有个例子说明。谢谢。

楼主:
1. 将UARTINT与CIC的输出通道映射,相应的通道可以从corepac输入的CIC事件中选择;

2. 将corepac输入事件与可用的12个中断矢量对应。

关于中断的映射及配置参考pdk CSL下的intc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