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种比较器

楼主(2012-11-19):
各位大神,为什么比较器采用如此结构,小弟不明白为什么对管的负载要接成这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是那种带滞回的比较器吧,你看看ALLEN的书

网友:
如果四个负载管尺寸相同,是不会有迟滞的。而且计算一下,共模点时的负载和电路增益,就会明白它的好处了。。。

网友:
形成锁存器,或负阻,信号再生作用

网友:
如果交叉的晶体管比较大,有滞回比较的作用的。

网友:
加速和提高增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觉得allen的书上一直有点没说明白,当负反馈强于正反馈的时候,Vo2的翻转点就不能等于Vo1的翻转点了,这个时候书上的分析方法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