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hercules lvs验证错误(port not texted)解决方法

楼主(2012-11-19):
各位朋友:

运行hercules lvs得到一个错误如下:

(CMP-124) ERROR: The following layout ports are not texted:

    NET_66
    NET_2
    NET_4
    NET_9
    NET_197
    ...

请教各位在hercules中这种错误如何解决呢?
谢谢!

网友:
调到版图中看看这些port是不是断路了

楼主:
我查了下CMP-124的错误,得到修改COMPARE下的ALL_TEXTED_PORT=FALSE即可屏蔽这项检查,然后就过了
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