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下流控电流源的使用(CCCS)的使用?

楼主(2012-11-19):
求问,
在cadence spectre仿真器下面,流控电流源的使用。
比如流控电流源F1,它是由利用过VD3的端电压差控制的电流。VD3本身并不是电压源,只是若干器件串联,两端有电流流出流进。流控电流源中的控制点电压信号应该如何命名?

网友(2013-05-21):
同求,原件只有受控端,控制电流从哪一端给呢

网友(2018-03-29):
请问楼主,压控电流源是什么模型,有没有详细介绍这种东西的书籍或者文件?

网友(2018-07-30):
你需要一个串联一个能探测电流的器件进去,例如一个0V的电压源或者一个很小电感。

网友(2024-03-20):
学习了,赞!亲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