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的响应时间

楼主(2012-11-19):
请教大神们运算放大器的响应时间怎么样测量???还有就是能不能指点响应时间与什么有关?谢谢指点迷津!!!

网友:
我也是菜鸟,我个人理解是你提的这个有点宽泛,我感觉响应时间和负载电路结构等都有关系,个人愚见,还请大神现身

网友:
响应时间主要与零极点有关

网友:
运放的大信号响应对应的指标为SR (slew rate),测量方法是输入施加方波,看输出的方波上升时间;
运放的小信号响应对应的指标应该BW (带宽),这主要由前期设计确定,实际测试估计会比较麻烦。
个人认为运放的响应时间应该与运放的结构(也就是楼上说的零极点)以及管子的尺寸等参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