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acula运行出错,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2-11-20):
运行完PDRACULA, /g *.drc 后在工作目录~./drc下已生成LAY.DIS文件,在版图设计界面Tools->Dracula Interactive运行后生成的DRC->set up 窗口的Dracula Data Path输入工作路径./drc回车后,CIW窗口显示:
   Can not  find BOUNDARY.DAT at /tmp/iqDir/a017517/Dracula/!
      ERROR: No LAYDE.DIE in the input path/!
      Please do set up

请求解决办法啊!非常感谢!

网友:
Can not  find BOUNDARY.DAT at /tmp/iqDir/a017517/Dracula/

看來是 路徑有誤

楼主:
感觉路径没问题啊,之前在这个路径下成功通过过的....这次突然冒充这样的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同问!!~

网友:
运行如下指令
PDRACULA回车
/g *.drc回车
/f回车
会生成一个jxrun.com文件,然后执行
./jxrun.com回车
运行完之后再 DRC->set up->执行DRC的路径

网友:
回复 网友A:

eetop上熟人怎多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要是还没找到原因的话 把gds发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