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estasim 可以看到 driver中 interface信号的波形么?

楼主(2012-11-20):
请教各位大牛一个问题:
小弟初学UVM验证,现在在跑一个用uvm搭建的dut的验证,用的是questasim,
我想看一下uvm是怎么把激励加到dut中的,所以想看下driver中驱动dut的interface的波形,不知道这个可以做到么?如何做到?
谢谢各位大牛

楼主:
自己纠结了几天,勉强回答下自己吧,还请各位大牛更正:
关于如何找dut的激励怎样从testbench中加载进去:
dut与testbench通过interface相连,一般在testbench_top module中会通过set configdb将dut与testbench的interface相连,因此可通过set configdb找出testbench中get此interface的路径,通过此路径即可找到get 此interface的component: agent, driver, sqr, sequence,进而从sequence的body中找到激励是如何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