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在UVM验证环境中增加DUT内部的探针?

楼主(2012-11-20):
各位:
      还是UVM。
      现在已经用UVM为DUT搭建了一个简单的验证环境。但是由于DUT是很多个人写的,光看波形难以定位问题,所以需要增加一些探针对DUT内部的数据进行探测。主要是需要在内部某个控制信号有效的时候,把ram中的数据全弄出来看看,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么?还是,没办法,需要彻底修改验证环境?

网友:
这个我一般是这弄的:
module dut;

       mem  u_mem (....);

      `ifdef SIMULATION
            bit ok;
             always @(posedge start_to_chk) begin
                   foreach (u_mem.mem[i]) begin
                        ok =  check(u_mem.mem[i]);
                        if (~ok) begin
                          `uvm_error("MEMERR", "ERROR!")
                        end
                   end
              end

      `endif